求助西门子指令

楼主(2009-06-04):
在FX里 的指令是  ---XO---------(T0 K60)
                        ---[= T0 K10]-----------SET Y0
                        ---[= T0 K20]-----------SET Y1
                        ---T0-----------------------Y3
刚开始学西门子S7-200的 要实现同样功能不知道要怎么写 我搞了好久也搞不出来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貌似没有直接对应的指令,但用西门子的200很容易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网友B:
--I0.0-- ------- TON 0 (10)
           |----- TON 1 (20)
           |----- TON 2 (60)

--||T0-----SET Q0.0

--||T1-----SET Q0.1

--||T2-----OUT Q0.3

siemens 200 的梯形图类似上面的。

楼主:
这个我懂 就是感觉这要用到3个时间继电器感觉有点烦
用TON的时候 分辨率1MS的时间继电器只有2个 而10MS的确很多 具体这分辨率是什么意思?
当我1MS的用光后,能不能用10MS的代替
请问是不是分辨率10MS的时间继电器的,而我实际需求用的是5MS这能不能用?
随便问下 200里面有没想FX一样 ZRST指令一样的整体复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FX里 的指令是  ---XO---------(T0 K60)
                         ---[= T0 K10]-----------SET Y0
                         ---[= T0 K20]-----------SET Y1
                         ---T0-----------------------Y3
刚开始学西门子S7-200的 要实现同样功能不知道要怎么写 我搞了好久也搞不出来  求高手帮忙

Siemens:

另:Siemens本身的R复位指令就可以 指定复位的首地址以及位数,作用相当于ZRS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懂 就是感觉这要用到3个时间继电器感觉有点烦
用TON的时候 分辨率1MS的时间继电器只有2个 而10MS的确很多 具体这分辨率是什么意思?
当我1MS的用光后,能不能用10MS的代替
请问是不是分辨率10MS的时间继电器的,而我实际需求用的是5MS这能不能用?
随便问下 200里面有没想FX一样 ZRST指令一样的整体复位啊?

西门子也不会用到3个时间继电器,所以你不用觉得繁琐。

这里的分辨率就是时基,你最终的定时是:你输入的系数×时基。

当你1MS定时器用完,能否10MS定时器替代,取决于你对1MS定时的刚性需求,你一定要定时9MS,你让10MS定时器能完成吗?

写完一大堆后才发现,用西门子的人竟然来三菱板块踢馆,版主要“小心”了~

楼主:
感谢感谢 版主SORRY  主要还是用三菱的  来三菱论坛 习惯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