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品名:连接片
材质:铝
相关尺寸:长--15    宽-----4     厚度------4
本产品要求钻孔攻牙。螺纹 M2  两螺纹间距11
要求全自动加工方式。速度越快越好。
你试着设计一下,看能不能想出一好的方案。

网友A:
我以前作过在铝板上钻小孔的控制(M1--M5),用步进电机驱动,相当于小钻床,手动控制。机器攻丝不好做,极容易弄断丝锥和攻烂牙。
对于钻孔,设计成二维的小机床。我对机床不熟悉,不知现在有没攻丝好,且成本低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作过在铝板上钻小孔的控制(M1--M5),用步进电机驱动,相当于小钻床,手动控制。机器攻丝不好做,极容易弄断丝锥和攻烂牙。
对于钻孔,设计成二维的小机床。我对机床不熟悉,不知现在有没攻丝好,且成本低的方法。
机器攻丝很方便,我们这就有这么一台小床子

网友C:
吴工又有新教案了,等着学习

网友D:
没有做过.
我认为:
攻丝比钻孔肯定要困难
关键应该是死锥定位要准 !

楼主:
自动攻牙机,这是最不好做的一种机器了。市面的自动攻牙机价格都是超高的,动不动就是这数控。当然要排除那种象小台钻一样攻牙机了,那种机用在自动机上是不行的。
数控攻牙机,要考虑很多方面,第一是螺距,第二个进给量。螺距和进给量要成正比的运动。这不一个小问题,而非常复杂的运算。比如攻M8的螺纹,螺距1.25,这样就是主轴转动一周,Z轴下降1.25mm,那攻M10的,螺距就是1.5,这样就是主轴转动一周,Z轴下降1.5mm,所以对于这种复杂的方式---------我也不懂,也不会做。
要达到这个目的,这就用到做非标机器的头脑了,怎样才能在任意螺距的变化下达到理想效果。首先你必须了解螺纹是怎么样形成的。螺纹的加工是一种什么方式。内螺纹和外螺纹加工有哪些不同。这一点,你必须要懂得最基本的-----车工或者钳工。
本图例工件为铝件,要考虑刀具,冷却、进给速度等。铝,是软材料,软料在很多情况往往比钢件更难加工。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几点:
1、卡丝锥。这是常见的。
2.卡丝锥后,你要怎么处理。怎么去预防。
3.丝锥被卡后容易折断,怎样才能不让丝锥断,最起码要尽量避免。

网友D:
是啊
比我想的复杂啊

网友D:
螺距和进给的关系对于搞数控的应该很容易的
不是吗  ?

网友C:
如果有人给你投资我想你的设备一定好卖

网友E:
用气动马达,控制好转矩,控制好压力。弄点酱油也许有利于排屑。3-4mm应该一次就能攻下。
呵呵,围观一下,再看看其他的做法。

网友B:
汗,我们就是类似台钻的小攻丝机

网友F:
1.攻丝很容易遇到卡丝锥,预防卡丝锥我一般都是攻几下,再退回几下,所以可以设计步进电机攻几下再退回几下.
2.步进电机遇到卡阻,电流自然会上升,当检测到电机电流加大时,让步进电机停止或反转.如有多次卡阻,就要报警提醒操作者注意.

楼主:
我是用直流伺服来做的。步进电机的检测效果要差一些。

网友C(2009-07-04):
还真回帖了楼上的最近忙什么呢?

网友G(2009-08-09):
引用 楼主:
......
数控攻牙机,要考虑很多方面,第一是螺距,第二个进给量。螺距和进给量要成正比的运动。这不一个小问题,而非常复杂的运算。比如攻M8的螺纹,螺距1.25,这样就是主轴转动一周,Z轴下降1.25mm,那攻M10的,螺距就是1.5,这样就是主轴转动一周,Z轴下降1.5mm,所以对于这种复杂的方式---------我也不懂,也不会做。
......

不管攻多大的螺丝,只要丝锥的旋转与主轴旋转之间采用滑动连接就可以解决,也不必进行进给量的繁琐计算,主轴转一周就是一个牙,丝锥自己会进去的。

网友H(2010-10-26):
铝板自动攻牙机的若干问题!
1,铝板攻牙有一个不可不重视的问题,那就是铝的材质问题,由于铝材在加工时特别容易粘钻头及丝锥,散热及润滑油的选择要考虑进去!我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用冷却液钻孔及用花生油攻丝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愿能给各位借览!
2、自动机器肯定是用非标机器了,可以用小型丝攻机配合步进马达进行改造,用进口机用丝锥比较耐用点!

网友I(2012-06-29):
可以在数控立式铣床上加工,想问下楼主下面高度为3的圆柱有要求吗?中心距不会就是11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技术要求

网友I:
只用一台设备估计是不能加工完好的,我想懂一些机加的人都会知道铝材是不好加工的,但还好的是加工的螺纹深度不大,只有4,至于要考虑刀具,切削用量,冷却这都是必须的,先钻1左右的小孔,控制转速,当进入工件内部一段距离后加快主轴转速,钻完小孔后清理残渣,加麻花油,人手动攻丝好控制

网友J(2014-08-15):
回复 网友K:
M2的丝攻用于铝板只有用挤压丝攻相当好,我们用过不粘牙,丝牙清晰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