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我在参数手册里找不到分别设定高 中 低三速的运行时间,只有加减速时间的设定,有位老师说:三速的加减速时间就是各自的运行时间。被我当场否定了,那位老师肯帮忙请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A:
你说的对,加减速时间与运行时间是不同的

网友B:
运行时间用外部控制,外部时间控制端子的接通

网友C:
呵呵;三菱的E500是没有像自动PLC运行的功能的(台达有部分型号可以设8个速度\每段的转向及时间可以设);

三菱的只能从外部来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我在培训班学的就是台达变频器操作与使用,

网友C:
呵呵;
台达有的是带这个功能的;(PLC运行功能)
三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