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使用西门子200PLC  但模拟量输入过多  一个CPU所带的的扩展模块达不到要求  我想用2个PLC解决   请问如果用2个PLC能和一个触摸屏(深圳人机)连接吗  如果可以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呵呵;有的屏是支持一屏双机的;
不过模拟量过多,那么总的PLC成本也不会低,好像没有必要去省一个深圳产的屏;

楼主:
可是就一个柜子

网友B:
eView不支持S7-200的MPI协议。

没办法。

你需要找1个支持MPI协议的触摸屏;或者你2个PLC之间通讯,然后再跟触摸屏通讯。

网友C:
有的触摸屏可以实现一拖二,找一个合适的屏就行。

网友D:
好像威纶的可以一屏多机

网友E:
我们用一个西门子的226的一个485口采集了136路模拟量。

网友F:
你可以去看看产品介绍!那里有N多

网友G:
可以的吧,要联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