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要怎么实现4台电机根据要开和要关检测达到先开先关以及先关的先开我想用堆栈,或者是循环移位或字移位但都遇到了些问题。。高手们帮忙看下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B:
这个就用普通的指令都可以实现

楼主:
我是想把Y3Y2Y1Y0当成一组数据如当只有Y0开启的时候0001当收到增开一台的信号时就把右起第一个0置1相当于原数据乘2加1,当收到减少一台的信号时就把最低位置0然后循环到最高位(如:Y3Y2Y1Y0  0111→Y3Y2Y1Y0  0110→Y0Y3Y2Y1  0011)这样的程序要怎么实现。。我就给卡这里了

网友C:
lz, 看你说的真费劲, 还“古文”,我们是句逗不分啊。 请重新编辑。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吧,根据你说的,按照我的理解。普通指令的步进顺控指令就可以完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吧,根据你说的,按照我的理解。普通指令的步进顺控指令就可以完成啊。
就想学学其他方法,用时间,用数据寄存来判断电机的方法现在都懂了,不过用循环或者移位的方法还不懂。。懂的话可以帮我解释下哦。。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