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有谁做过斜绞龙控制吗?1台斜绞龙上有两台电机,分别为2.2KW与4KW,这两台电机是同时控制还是分别控制?是同时启动吗?还是要分先后?急盼!

网友A:
为什么用两台电机?我倒是控制过斜绞龙,但是一个电机的。

楼主:
斜绞龙是有两段绞龙呀,一段是平直的,一段是向上输送的,所以要两个电机控制。

网友A:
最好是先启动后面的、后启动前面的,先停前面的、后停后面的,这样可以避免堆料、实现轻载启车。但如果电机功率的冗余大,也可以用一个接触器同时启停,只要能启动就行。

网友B:
先走前面的
后走后面的
按最基础的顺序控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