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从变频器整机电路看两个故障

一、电源故障检查:
   故障状态:上电后整机无反应,操作显示面板无显示。测量控制端子的24V、10V控制电源都为O。
   故障实质: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没有工作。
   检修思路:1、开关电压故障;2、预充电回路故障。
   检修方法:
1、先查开关电源的供电来源,直流回路有无正常530V电压。直流回路电压为O,说明预充电回路故障,充电电阻开路、半波整流电路损坏、串入接触器或继电器常闭点接触不良,应将预充电回路先行修复,再检查开关电源的故障。而往往修复预充电回路,变频器也就修复了。先不必在开关电源电路上大展拳脚;
2、开关电源的530V或265V或300V直流供电都有了,还是不要在其稳压和振荡电路下大下功夫,先检测开关变压器次级负载电路有无短路等故障,如散热风扇损坏,故障检测电路中的IC短路、整流二极管有无击穿等。开关电源负载侧的故障率较高,振荡和稳压环节的问题倒少一些。
检修思路和检修次序,便决定了检修工作的高效率和低效率。而从整机电路来看,开关电源不工作的故障,检查预充电电路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甚至是第一位必须考虑到的环节。

二、逆变脉冲回路的故障检查:
   从CPU的六个PWM输出端子,到中间缓冲电路,称为逆变脉冲前级电路,驱动电路称为逆变脉冲后级电路,总称逆变脉冲回路。
   故障状态:
1、起动操作正常,操作显示面板有正常的输出频率指示,但无三相输出电压;
2、起动操作正常,操作显示面板有正常的输出频率指示,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
3、一按起动按键,即跳OC故障;
4、运行中跳OC故障;
5、轻载运行正常,带载电机跳动或跳OC故障。
   故障实质与检修思路(与故障状态的五种状态相对应):
   1、有以下几种因素:a、驱动电路光耦合器输入侧的+5V*供电丢失;b、前级脉冲电路的缓冲器损坏;c、CPU的相关控制信号不确定或相关控制引脚损坏;d、故障保护电路误动,使脉冲前级电路被故障信号锁定。
在此处须尤为注意一点,逆变脉冲信号的前级电路,如三态触发器、缓冲器电路等,有可能受电压、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的直接控制,当保护电路误动时,钳制和封锁了六路脉冲信号的传输。要有故障保护电路独自参与脉冲传输控制的观念。虽然a、b方面造成的故障率较好,但c、d方面造成的原因,往往构成了疑难故障,检修思路到不了这里,维修起来可就要走弯路了啊。
   2、有以下三种因素:a、驱动电路的光电耦合器损坏,不能正常传输逆变脉冲信号;b、逆变模块导通内阻变大,三只上臂IGBT模块有导通不良现象,因此三路驱动电路可能未设有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故并不能报出OC故障;c、脉冲前级电路或CPU逆变脉冲输出引脚不良,致使逆变脉冲缺失一路或两路。
   不要将着眼点光是放在后级驱动电路上,也可能为前级的逆变脉冲未加输入驱动电路上。尤其是脑子里要有是否为模块不良,逆变模块导通内阻变大这个观念。考虑不到c的因素,便又构成了疑难故障啊。
   3、有以下因素:a、后级驱动电路本身不良;b、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如滤波电容失容,整流二极管低效(正向电阻变大、反向电阻变小)等;c、逆变模块不良。
   对驱动电路的动、静态检测(电压检测)也许都是正常的,要测试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要关注b、c的因素。
   4、有以下几种因素:a、驱动电路的带负载能力、逆变模块的导通内阻检测;b、三相输出电流检测电路;c、故障检测电路中的基准电压电路。d、用户负载方面的原因。
   要注意b、c、d方面的因素影响。三相检测电路本身不良,工作点转移,可能会误报OC故障;故障检测电路中的基准电压偏移,造成电流检测不准,误报OC故障;检查都无问题,得到生产现场找找原因了,并不排除负载方面的问题。b、c因素,可能又进入疑难故障的范围。
   5、有三种因素:a、驱动电路的电流(功率)输出能力不足;b、逆变模块不良,导通内阻偏大;c、负载电路有问题,电机坏掉了呀,不是我变频器的问题呀。
   变频器表现为运转不正常,不一定统统都是我变频器的问题,建议用户换一台电机试试。应考虑到b、c的因素,有时候要考虑到变频器以外的因素啊。

旷野之雪
                                                        2009年6月5日

网友A:
很有指导性。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