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焊接线问题

楼主(2009-06-05):
我想请问各位老师,PLC和伺服驱动器之间的焊接线有什么规定么,都焊接哪些引脚。
就用位置模式来举例说明好了,谢谢

网友A:
請查閱你的伺服驅動器的手冊,上面會有接線圖。

同時去查閱你PLC的脈沖輸出功能或者位控模組的手冊。

一般手冊上都附有接線圖。

网友B:
呵呵;这个主要是根据伺服驱动器的要求来接;

网友C:
为什么要焊接呢?现在都用快速接头或连接电缆,无论PLC还是伺服除了接线端子都没有焊接点了.

网友D:
我用过的伺服和步进接头与电缆之间还是要焊接的,也就是说供应商只提供了一个接头(有15针的也有50针的),如果要接到PLC上就必须在接头上焊连接线。

楼主:
对的,提供一个50针的引脚。接下来就是怎么焊接了

网友D:
台达的没用过,这个在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上应该都写着有的,仔细看看手册吧

楼主:
恩,我在好好的看看,谢谢了 各位

网友E:
长度上有要求的,集电极开路的要小于2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