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就是关于伺服驱动器位置模式的CN1的引脚的焊接线怎么焊接。有什么规定么?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没什么规定吧,只要能焊牢两脚间不短路应该就行了

网友B:
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器,接口都是通常都是定义好的,按控制需要焊接
如果只是焊接操作不过关,那也可以通过引出端子台接线的方式代替

楼主:
台达的PLC和伺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