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都需要什么

楼主(2009-06-05):
变频器
PLC
单片……
大家说说哪个简单
哪个好
详述一下

网友A:
单单是调马达的转速吗?

网友A:
还是在调速的同时还有别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
PLC
单片……
大家说说哪个简单
哪个好
详述一下
呵呵,就只有变频器才能调速

网友C:
不清楚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一个变频器就搞定

网友E:
最简单就是变频器了

网友F:
调速调速,调得是转速嘛。变频器就搞定调速了,其他的都是辅助的或者非调速的功能实现元件。

网友G:
感觉楼主的逻辑比较混乱。
变频器里面的控制器肯定是单片机(或者DSP,这个也是一种单片机),PLC可以控制变频器,但需要调速的交流电机最终是需要变频器来驱动的。

当然如果不是交流电机,就别用变频器来调速了。
直流电机用直流调速器调速
步进电机用步进电机驱动器调速
伺服电机用伺服驱动器调速
......

楼主:
除了变频器还有啥

网友G:
楼上到底要问什么啊?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要给出一个范围我们才好回答。比如你可以问:除了变频器还有什么可以对交流电机调速?
答:还有液力耦合器、滑差离合器、甩电阻(适用于绕线电机,接到转子上)。

网友H:
根据lz的提问,只能这样回答“使用调速装置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到底要问什么啊?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要给出一个范围我们才好回答。比如你可以问:除了变频器还有什么可以对交流电机调速?
答:还有液力耦合器、滑差离合器、甩电阻(适用于绕线电机,接到转子上)。
如你所说!
谈谈性价比最好的

网友I(2009-07-19):
用变频器最简单了。容易操作。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