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请问PLC是怎样发出脉冲

网友A:
专用的脉冲输出点,由晶体管的接通---断开---接通来实现脉冲的输出.编程是有专门的指令来设定脉冲的频率和脉宽.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PLC一般都有2~3路可以输出高速脉冲;

网友C:
可以在硬件设置中设定

网友D: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的PLC,一般都是有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等可以发出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