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跪求解答

楼主(2009-06-05):
如果用plc的编程口通过rs485协议接一块DDM4A1的数显表,会不会占用plc的输出点?如果会,占用几个??
还有,如果需要显示的数据有多个,怎么在需要显示某数据的时候显示该数据?
提供解决的大概思路和手段即可,多谢了

网友A:
rs485不是协议,这个是一个硬件通讯方式,相当马路,协议相当于交通规则,
还有你提的东西不明确,你用啥PLC呢,

楼主:
欧姆龙cpm1a

网友B:
用plc的编程口通过rs485协议接一块DDM4A1的数显表(前提是PLC和数显表都有硬件485接口而且协议相同),那么就不会占用plc的输出点.如果需要显示的数据有多个,可以在PLC编程时把需要显示的数据MOV到一个与数显表连接的寄存器里,改变数据内容数显表就会显示这个数据.

网友B:
怕楼主不理解,发一份说明书,里面有硬件接线和软件编程的详细说明:

网友C:
我落伍啦  rs485变成通讯协议了
lz你用CPM1A通过RS485控制数显表?真不累啊
我累

楼主:
做作业!!没办法,只能临时抱佛脚了!
贻笑大方了!不好意思啊!
发现佛脚还是蛮香的,有点喜欢这只佛脚了!1呵呵
为了作业,再累也得交上去啊!
麻烦诸位大侠了

楼主:
括弧       我就是楼主          呵呵

网友D:
不会占用输出点的,走的是通讯

网友E:
DDM4A1 是通地过PLC通讯口转换RS485后连接的;
DDM4A 是用PLC几个输出点连接的(晶体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