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请问拉力传感器 与PLC 如何通信

一般传感器输出为一个电压值,如果需要将其接入rs485总线网络实现通信,该怎么办?

我用的是拉力传感器和S7-200PLc

网友A:
采用应变桥式传感器专用模块S7-200的CPU适配,485线与上位机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