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刚才有个做转换模块的公司打电话给我说,有一种直接把称重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那做称重就不需要,模拟量模块了,也不要放大器了,高手你觉得,他的板子能达到这个技术吗,你们有看过吗,价格也很便宜的,比起用模拟量,放大器做称重便宜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有那效果,有没有高手用过?

网友A:
工控机板子吗? 这样不新奇,太常规了
如果是板子转换信号后接到PLC,则多此一举, 不如直接用称重模块,精度高。

楼主:
关键是转换成数字信号跟频率哪个准确度要更好点,转换成数字信号的很便宜300块就买到了啊

网友B:
数字信号的种类多了,到底是转换成哪种啊?如果转换成485信号,那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D(2012-07-14):
用过一些,输出信号采用485接口,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