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rs-485多机通信的组网方式
2008年6月4日 15:05  c114

   本文介绍了以波仕转换器为代表的几种rs-485多机
通信
的组网方式:总线式、菊花链式、星形、单环冗余型。用户可以根据现场的串口设备的位置分布或者可靠性要求来选择。通信软件都是一样的,与普通的rs-485总线多机通信一样。
   波仕rs-232/rs-485/rs-422转换器都可将rs-232通信距离延长至1.2km以上(9600bps时)。都可以用于pc机之间、pc机与单片机之间构成远程多机
通信网
络。
   波仕的485tc和485ta转换器外形都为db-9/db-9转接盒大小,其中db-9(孔座)一端直接插在9芯rs-232插座(针座)上。pc机rs-232串行口的db-9芯连接器引脚分配如下:2-rxd(收),3-txd(发),5–gnd(地)。 产品均无需任何初始化设置!只用到rxd(收)、txd(发)、gnd(地)信号,加上独有的内部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软件!
   rs-485为半双工通信方式。rs-422为全双工方式。485tc为全双工半双工通用型(图1)。485ta为半双工型(图2)。均内置600w抗雷击浪涌保护器。
   图1波仕485tc
   图2波仕485ta
   一、典型的rs-485总线式通信方式
   最典型的rs-485多机通信就是总线式的通信(图3):所有rs-485节点全部挂在一对rs-485总线上。实际上还有一根gnd地线。注意rs-485总线不能够开叉、但是可以转弯。
   图3典型的rs-485半双工多机通信
   rs-422是全双工通信方式,也就是说发送(y、z)与接收(a、b)是分开的,所以能够同时收发。rs-422有时也称为“全双工的rs-485”,或者“rs-485的全双工方式”。总线式的全双工多机通信图如图4。注意不是所有的rs-422都支持全双工多机通信的。波仕的485c系列转换器是少有的能够支持全双工多机通信的、而且全双工半双工通用的转换器。
   图4典型的全双工多机通信图
   二、菊花链式的多机通信方式
   这种菊花链式的多机通信方式(图5)比较少见,但是却有其独特的优势、也有其缺点。每个节点必须是全双工的,每个节点只能够接收上一个节点发送的数据、只能够向下一个节点发送数据。如果要跨过一个节点传输数据,必须通过下一个节点转发。如果有2个节点同时发送,菊花链式的网络并不会锁死。这一点优于总线式的网络。

   图5菊花链式的多机通信方式
   三、星形rs-485多机通信方式
   要实现rs-485的星形组网(如图6),必须采用rs-485的集线器(hub)。波仕的rs-485光隔1拖4口hub(型号hub4485g)用于组成rs-485星形网。hub4485g还实现rs-485的上、下位机之间的光电隔离。
   hub4485g有1个上位机rs-485口和4个下位机rs-485口。hub4485g的下位机侧的4个rs-485口可以分别接4路rs-485总线。
   当4路下位机rs-485总线中有一个、二个甚至三个rs-485短路或者烧坏时,hub4485g的上位机rs-485仍然可以与剩余的正常的rs-485总线通信。使用hub4485g组网后,保证某一路或多路rs-485总线损坏后不影响其它总线的正常通信!
   图6
   波仕还有1拖8路的rs-485集线器(hub8485g)。hub8485g的上位机可以是rs-485,也可以是rs-232,所以hub8485g可以直接从pc机的rs-232口分出8路rs-485。
   三、单环自愈rs-485多机通信方式
   单环自愈的rs-485组网方式是由波仕电子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单环自愈的rs-485网大大增加了rs-485总线的通信可靠性。解决了rs-485总线断线、接线接头不牢等导致rs-485通信中断的问题。
   波仕的485d是一种具有单环自愈功能的1路rs-232到2路rs-485的转换器。rs-485总线可以是直线或者曲线,但是不能绕成为环形。有了波仕485d转换器将1路rs-232转换成为2路rs-485的转换功能后,rs-485的2路输出开叉成了2路并在远端闭合。这就是单环自愈的rs-485组网。如图7所示。图中虽然有两根rs-485信号线(红线a和兰线b),但是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个环路的rs-485信号,所以称为单环。自愈的特性表现为:当rs-485信号线有断线时,比如图中的红线a和兰线b中有一根断开甚至两根都断开时,任何一个下位机的rs-485的信号a仍然可以从没有断开部分的红线连接到485d的a1或者a2、任何一个下位机的rs-485的信号b仍然可以从没有断开部分的兰线连接到485d的b1或者b2。波仕的另外一款产品bm2485a也具有单环自愈的rs-485组网功能。

网友A:
这个“单环自愈”也太简单了吧,我们早就用过,那时还不知道是否波仕已经诞生了。
这种“单环自愈”只能解决断线,但如果A、B短路了,就自愈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