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磅跳闸

楼主(2009-06-05):
我公司有一景观水池,用潜水磅加压供水,前天突然跳闸,经检查各项阻值为3.7欧.对地也正常,就是跳闸,把潜水磅谢下后,开关正常.昨天又去检查,合闸后,又正常了,但是今天又跳闸了.是怎么回事?4千瓦的潜水磅.

网友A:
电流是多少,还有接潜水泵的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换一根线试一试

网友C:
用"摇表"测相与相及相与壳的绝缘电阻,多半是漏电.

网友D:
可能有污泥水泵堵塞了电流过大引起的跳闸

网友E:
用"摇表"测相与相及相与壳的绝缘电阻

网友F:
你的开关是哪种?
如果是漏电断路器则线路或电机有漏电的地方;
如果是普通断路器则可能是短时间过载。

网友G:
漏电
如果堵转早烧点击了

网友H:
潜水泵电机是220V的还是380V的啊?照你说的情况下应该是漏电。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潜水磅是380伏的,开关是40的断路器.已经检查了相对地的电阻,正常.相与相是3.7欧,现在就是一按启动就跳闸.

网友A:
三相电源是否正常,断路器是不是好的,都去查一下看看。另外重拉一条线电机不要带负载试一下

网友I:
同意13楼的想法

楼主:
换了一个潜水磅,就好了.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J:
测量绝缘电阻.应该是漏电.

网友K:
是不是水位低了

网友L:
潜水泵可能烧了

楼主:
我怀疑是潜水磅烧了.但是各项有3.7欧的组织.而且也启动过一次.因为是刚买的,在保修期,我们不能拆开,很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M:
你测的是三相绕组的直流电组,如果相对地绝缘破坏用万用表是测不出的,潜水泵是加变压器油进行绝缘的,如果密封破坏或少油就可能造成对地绝缘破坏.

楼主:
我有测过三项对地的组织,20M欧,用摇表测的.

网友N:
潜水泵空载启动要跳闸吗,放水里跳闸的话,一般是绝缘的问题了

网友O:
用过的潜水泵3相对地电阻20M不太可能吧?

网友P:
应该是漏电了
我们这污水泵用的不少有时也是送不上电
但是放上一两天有就能用了
这样的泵就不那么好用了

网友Q:
先用兆欧表量接地,还有相间绝缘,电机转轴有没有堵转
我还遇到过:电机绝缘良好,就是运行烧保险,最后拆开电机一看,一相线圈烧得乌黑,郁闷中再量绝缘,还是全部正常

网友R:
漏电了
你绝缘击穿了

楼主:
我潜水磅是新买的,用了不到半个月就坏了,找五金店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S:
测一下电缆相间和对地绝缘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先用兆欧表量接地,还有相间绝缘,电机转轴有没有堵转
我还遇到过:电机绝缘良好,就是运行烧保险,最后拆开电机一看,一相线圈烧得乌黑,郁闷中再量绝缘,还是全部正常
同意你的观点,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很是郁闷

网友U:
用"摇表"测相与相及相与壳的绝缘电阻.还可以考虑可能有污泥堵了

网友V(2009-07-05):
检查水泵的电缆了吗?

网友W:
线接错了
莪視唫錢洳粪汢,洇潙莪要錢莈洧,呮洧慲肚ふ粪汢

网友W:
打开水泵看看线
莪視唫錢洳粪汢,洇潙莪要錢莈洧,呮洧慲肚ふ粪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