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请教s7-200与 传感器如何通信   急须    谢谢大师了!

网友A:
呵呵;你先把问题说的清楚点吧;
传感器输出是模拟信号?还是数据通过通讯传给PLC ?
通讯的话你传感器支持什么方式的通讯?

楼主:
输入的 是模拟信号  谢谢可以和我讲讲吗

楼主:
拉力传感器得到模拟信号,然后把这个信号传给PLC    就是这个过程中PLC和拉力传感器怎么通信    帮帮讲讲吧   求您了    真的急用!   我是S7-200型号的PLC

网友A:
拉力传感器输出一个标准的0~10V或4~20MA信号;
PLC用一个EM231模块可以测模拟量的;
当然CPU224 XP上自带也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