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我们酒店用了一台11KW电动机带运的柜式抽油烟机,电机转速1400转,风机流量26000立方每小时,但抽烟效果不怎么好。能不能加大电动机功率或者是把电动机的皮带轮换大一点,能否提高效果。

网友A:
4极的换成2极的试一试。当然还与油烟通道有关

网友B:
可以先把皮带轮加大试试

网友C:
哈哈 做菜时少放油,不要等油冒烟在放菜-----多少人家能做到?

网友D:
换成2极

网友E:
使用多就了,是不是皮带变的过长

网友F:
可能是风送设计有问题,也许是转速低了,也许是风机选型有问题。这个不是在这里说得清楚的,要看现场才知道。
抽----是要将进气口形成真空或足够大的负压,这样被抽物才会被吸走。如果在进口管道有漏气等现象,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