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

楼主(2009-06-05):
我厂有一台风机是PLC控制打到手动电机星角转换正常可是打到自动时不能转换老是星形工作请教专业师傅帮忙指点先谢了

网友A:
这个要结合程序判断了,看下它转换的条件是什么,转换条件有没有成立

网友B: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C:
应该是还有什么条件没到,最好把程序传上来

网友D:
查查星角电路是PLC完成的
还是常规器件完成的
???第三种???-----手动时完全手动-------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PLC输出触点粘连

网友E:
程序?电路?

楼主:
用的是x0与公共端打开时为手动连接是自动,用y0和y1输出控制两个中间继电器做星角转换的现在是用手动好用用自动时老是星形连接不转换,没有其他的电路控制,是不是pcl坏了,谢谢几位师傅的回复,还望在指点一下。

网友A:
监控下你的程序,看自动转换时有没有输出转换
如果没输出转换的信号,看下是什么条件没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