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求助

楼主(2009-06-05):
我的CUP是1756-L63 A 用logix5000 V12的软件组态好了,也能上载及下载程序,用LOGIX5000 V17的软件下载程序后问题就出来了,我用v12的软件就不行连接了,rslinx上扫描不到cpu,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编程软件的版本号必须与CPU内固件版本号相同,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软件的版本号必须与CPU内固件版本号相同,才能连接
可我的cup固件是与v12的版本组态,并下载程序的,后用另一台电脑的v17的版本下载程序后,v12的版本及rslink就不能与cpu建立连接了。

网友B:
硬件的固件版本号与软件的版本号必须一致,你可以用软件自带的刷固件软件把CPU刷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的固件版本号与软件的版本号必须一致,你可以用软件自带的刷固件软件把CPU刷上去。
你好:我现在rslink上不认识这块cpu卡,打开rslogix5000 v12的软件不行进行工作。

网友C:
我是新手,发表我的看法你看对不对,你在打开rslinx时把你之前的用的AB----先stop,或者cancel,选择相对应的cpu类型加进去,在rslinx选择好channal之类的相关设定。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B:
linx是多少版的?重新建立一遍连接试试?V17的版本存储的程序V12版可能不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x是多少版的?重新建立一遍连接试试?V17的版本存储的程序V12版可能不认吧
RSLINK连接重新建立了也不行,他们说要用v12的软件重新刷cpu固件,可link都不能建立连接怎么能刷啊?

网友D:
你的RSLINX没有识别出来硬件,所以说和你的RSLOGIX就没有关系了。 你用RSLOGIX V12组态的,用V17版本的下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重新更新一下EDS,应该就好了。。。
让楼主刷固件的朋友,你们说呢???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现在已经好了。重新安装EDS文件rslink就能认识了,在用V12的软件把CPU刷回来就行了。

网友E:
正想回答EDS文件呢,已经落后了,呵呵

网友F(2009-07-06):
或者升级你的RSLINX到2.54也可以解决。

网友G(2010-11-06):
其实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H(2011-07-04):
固件升级

网友I(2012-04-17):
8楼9楼正解,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J:
明显是EDS和LINK处理器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