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

楼主(2009-06-05):
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下,我厂的龙门刨直流发电机起动了,按工作台前进和工作台后退按钮时,但是直流电机不运转起动,工作台不动了。这个问题老是下班停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了!!!估计哪部分出了问题?????请了好几位电工师傅回来了也搞不好!!!搞好了用不到两天又出现同样问题~~~~~~~~~~~~~~一个字烦了!!!请指教????????

网友A:
发电机有没有电发出来呀,按工作台前进和工作台后退按钮时量一下电动机端有没有电压,先确定问题是出在发电机还是电动机或电动机的控制部分

楼主:
有发电出来的,就是直流电机动不了,可能是控制部分出了问题??????就是想不明

楼主:
有谁接触到这种机?了解的给我说说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B:
没用过,不过这个面板上的按钮也太胀了吧

网友C:
把:与启动有关的触点清洁打磨一遍,包括联锁触点

即可

网友D:
的做保养了
问题应该出在开关或链锁机构上

楼主:
不是啊!!!!!!!是直流部分出的问题,使小直流电机发不电来

网友C:
检查励磁部分,稳压【自动调节励磁电流】部分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