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变频器调速中,当负载恒功率时,为什么电机转子感应电压、电流均不变?

网友A:
输出轴的转矩随转速的改变而反比改变。

楼主:
好像跟我问的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楼主也没说这个恒功率负载是否进行了调速什么的,如果你的负载时恒功率负载,但一直以一个固定的速度运行,电压、电流当然不变了。

网友C:
同意三楼的,估计是增加负载吧。要是跟变频器有关系的话(变频器是那种控制方式)?

网友C:
在VVVF控制系统中,恒功率负载采取恒功率调速,即基频以上恒压变频调速,由于电压U不变,在异步电机的等效电路中,可知转子感应电压不变,电流也不变。

网友A:
可是,不管什么控制,电机的输出功率是实实在在的,要实现恒功率,电机的驱动轴转速与驱动轴转矩成反比。也就是说,恒功率控制状态,转速升高,转矩下降。而不论什么转子的感应电压和电流。

网友C:
恩,是这样的(恒功率下,转矩和转速是反比关系)。我把楼层看错了,忘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