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有一个问题是 现在一个小车 下边有个口 当小车有料 当满载需要卸车的时候 小车下边的口打开5秒 然后关闭 我想问的是小车打开时 从0秒到5秒这其间 电机一直是工作的 但是小车料口打开只是个瞬间动作 当这个打开动作结束后 这时候电机是不是会堵转啊 会不会造成电机发热? 这个配合是怎么实现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B:
楼主,0-5秒电机是对对谁工作的没说清楚,是打开卸料门用电机,还是卸料输出电机?

网友C:
没看明白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开仓门的马达吧,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完全打开之后,可以停电机,或是断开电磁离合器

网友F:
那个门加2个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开到位、关到位,门到位电机就应该停机。
虽然什么电机堵转5秒都不会烧,但要是设计就让电机堵转,怕别人看了会笑话。

网友G:
~你可以用行程开关控制下 到位电机停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