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具有通讯模块的温控表,想连接个人电脑,实现数据的记录和温控表的控制,如何才能实现呢?
  温控表和电脑之间是否需要连接信号转换器?和电脑连接后是否需要装载软件?
  是不是和电脑连接后就能实现数据的记录?还是需要通过别的方式?
感激不尽了。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网友A:
1、如何实现方法很多,自行编制程序,使用组态软件等等。
2、是否需要信号转换器取决于你数据发送方与接受方的通讯硬件是否一致。
3、和电脑连接是一定需要软件的,微软没有那么好心,什么都帮你搞定。
4、与电脑连接就能实现数据记录,那时2058年以后的事情,目前的电脑还没有那么智能,你只要连接就OK,你需要为其设定,编制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有通讯模块的温控表,想连接个人电脑,实现数据的记录和温控表的控制,如何才能实现呢?
   温控表和电脑之间是否需要连接信号转换器?和电脑连接后是否需要装载软件?
   是不是和电脑连接后就能实现数据的记录?还是需要通过别的方式?
感激不尽了。
软件硬件电脑都需要安装

网友C(2009-07-07):
一般需要转接的,现在的温度控制器一般是485接口,PC时232的,软件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