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要求:有一输送带上物品在A 处被检测为废品经过15步后在B处剔出。学习中请编写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B: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自己学着编写。

网友C:
15步是什么?

网友D:
要看A点到B点间有多少个工件,然后决定移几次

网友E:
15步应该就是触发移位指令的次数
把这个指令移位15次后的输出信号触发B处动作

楼主:
A点与B点就是经过15个同步脉冲。或者A与B之间有15个工件。

网友F:
想来,A处会有一个信号,用移位指令的话,此时可置第1位为1,假设15步,每一步都会有一次信号,则使一次信号移位一位;
倘若,使用带进位的移位指令,则可否利用进位标志作为剔出信号,否则可能要进行比较等判别措施。

网友G(2013-04-09):
有一输送带上物品在A 处被检测为废品经过15步后在B处剔出。学习中请编写详细一点.

根据你的意思,(1)分析输送带是否是恒速。是可以用定时器。(2)输送带是变速的,那就要加一个编码器,计数从A点到B点的脉个数。就是你需要的剔除理想距离。同时利移位寄存器,试试。(3)假如是连续的次品需要需要剔除,恐怕利用PLC是不能满足的。本人暂时不会,也要请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