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5):
数显式计数器信号源是接近开关,但有时发现计数器在接近开关没有物体接近时也会跳数字,这应该是干扰吧,请教怎样排除?谢谢!

网友A:
线有没有松动,周围有没有干扰源,使用的是不是屏蔽线

楼主:
检查过线没问题,接近开关距离计数器也只有一米,接近开关配的线也不是屏蔽线,请多指教!

网友B:
应该是你近接开关的问题,更换一个质量好点近接。

网友A:
看看计数器的数字跳动时接近开关的指示灯有没有亮

网友C:
测量的是什么物质,检测的什么东西啊!

楼主:
它不是经常乱跳数字所以很难看到指示灯亮不亮,检测的是金属。

网友A:
周围有没有产生干扰的电器,比如变频器,如有最好是用屏蔽线关且接好地,还有也要考虑一下接近开关和计数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C:
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D:
计数器的输入端并上小电容一个,约1n - - - 10n 即可

网友E:
感觉像是接近开关的问题

网友F:
接近开关质量有问题,要记数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用继电器来转换一下,
也可以把接近开关换成电容式的

楼主:
检测距离是0.8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