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5):
我公司的欧陆690变频器,现在选择的是VF控制模式,但是又加装了编码器是何意思,VF模式本来就是开环模式不需要编码器反馈,再者690本身都有闭环向量控制模式,忘高手解答。

网友A:
加编码器是实现速度的闭环

网友B:
在变频器上加了PG卡,成为闭环矢量控制了

网友C:
我觉得就算加上了编码器,因为设置了V/F方式,也不能叫“闭环矢量控制”吧,只能叫闭环V/F控制。

网友D:
在v/f下用编码器还可以用速度传感器来进行速度控制。

楼主:
对,同意3楼说法,在V/F模式下,即使用了编码器也不能说是闭环向量控制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公司的欧陆690变频器,现在选择的是VF控制模式,但是又加装了编码器是何意思,VF模式本来就是开环模式不需要编码器反馈,再者690本身都有闭环向量控制模式,忘高手解答。
加编码器是能够获得更高精度的转速控制。而且提高变频器的低频特性。比如,在小于1Hz的时候也可实现精准的转速控制。

网友C:
V/F方式在1Hz可以实现精确的速度控制?要是真能这样,那些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就都可以退市了。

楼主:
谢谢同行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F方式在1Hz可以实现精确的速度控制?要是真能这样,那些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就都可以退市了。
壮着胆子和你抬抬杠^_^...

V/F控制难道就不能有编码器反馈吗?不是的,有编码器和没有编码器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转速是准确控制的,因为他反馈的是实际转速,而后者的“实际转速”是系统自己算出来的,那么在低频和高频段的转速计算就有误差了。所以有编码器反馈的系统控制转速的精度(特别是低频和高频段)是能保证的,无编码器就不行。这就是有编码器可以在1Hz也能实现准确控制的原因。

那末说的矢量控制,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区别是什么?和有没有编码器无关。如果是无编码器(SLVC)他也不能实现1赫兹的控制呀,也是5赫兹以上才行,这与V/F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么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本质区别就是,矢量控制可以实现交流电机像直流电机调速一样的控制,转矩和励磁是“相对独立”(假象的)的,因此,矢量控制可以实现交流电机的转矩控制,因此,有了交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下恒转矩控制,在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控制的能力。和直流调速“一样”了。这一点V/F控制是绝对办不到的。这里与编码器无关。因为VC和SLVC都能实现这种控制。并不是有了编码器才行的。是V/F控制不行。

网友C:
V/F方式的算法和矢量控制不一样,具体是怎么算的我也不知道,但从使用的感觉上看,V/F方式没劲儿(力矩小)而矢量控制就很有劲儿。我瞎猜一下:让电机达的转速达到设定值的方法貌似也不是一个,感觉V/F方式可能会提高频率或有限的转矩提升,而矢量控制则是提高电压的面大(就像号称的那样模拟直流电机)。
要是我瞎猜的对了,那就是V/F方式中电机的转差率较大,虽然电流也不小,却感觉转矩不足;矢量控制的电流在负载变大时也会急剧增大,但这个电流感觉就比较有效,电机的转矩也迅速增大。
上面都是我从使用中的感觉瞎猜的,不一定对,任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F:
加编码器,实现速度闭环控制,可提高控制精度。

网友E:
V/F与矢量控制的本质区别,前者转矩控制是开环的,不可控。后者转矩控制是闭环的,可控。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