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解译

楼主(2009-06-06):
请教各位下面程式中RS指令是什么意思?
LD     M8002
MOV   H0C96   D8120
LD    X001
RS    D10   D26  D30 D49

网友A:
串行数据传送。

网友B:
在编程手册上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C:
与外部设备比如变频器等通讯时用的;

网友D:
通讯指令, RS 后面四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在FX编程手册中这个指令的介绍那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E:
传送指令

网友F:
该指令叫:串行通信指令。是功能扩展板发送和接受串行数据的指令。源操作数和目标操作数为;D,m 和n(0~255)可取K,H和D,只有16位运算,占9个程序步。〔D.〕和m用来指定发送数据的地址和点数,〔s.〕和n用来指定接收数据的地址和点数,数据的传送格式(如数据为数、奇偶校验、起始位、停止位、波特率、是否有调制解调等)可以用MOV指令和初始化脉冲写入串行通信专用的特殊数据寄存器D8120。

楼主:
谢谢!我想再请教各位程式中M与N只可以用十进制常数K与十六制常H表示吗?如果是那上式在M和N怎么用D来表示?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