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6):
我单位使用一台616G5  11KW变频器,拖动一台磨机链板式板喂机电机  7.5KW 380V  50HZ    15.4A    4极  1440转的普通风冷通用电机.
  问题:现在使用V/F控制方式,感觉空载电流偏大,7.5-8.3A左右,而且带负载后电流13A左右,想改用无PG矢量控制,发现无法通过自学习,自学习时,按常规输入电机额定参数,自学习时,频率始终为0HZ,电流不断上升,到40A左右时变频器报INV  OVERLOADED(变频器过载)而中断自学习.而且不不论是通过面板控制还是远方控制器(电流模拟量输入4-20mA)控制,在无PG矢量方式下,频率输出很低,2HZ左右,电流40A左右,请问各位高手,是硬件问题还是某些参数设置不正确,先谢谢!

网友A(2009-07-27):
V/F和无PG 一般不需要做"自学习" ,电流过大,应该是参数引起,重点查找B参数和E参数设定。

网友B:
V/F和无PG 一般不需要做"自学习",电流过大,在自学习的时候把把基级封锁这一功能解除掉再试一下

网友C:
一般变频器自学习要求脱轴的,这样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D(2016-09-10):
无PG矢量控制自学习也可以不脱轴在空载工况下进行,如果电机突然速度改变,则说明自学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