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6):
我想读s7-200PLC内部变量vd32、vd36、vd40,这几个值,在WinCC上的偏移量设为1200,可是怎么读不出来啊?

网友A:
你的硬件连接方式是什么呢 ?
通常需要 OPC Server 软件。
PC Access Server 专为 S7 200 通讯开发。siemens网站有下载,免费的。

网友B:
WINCC 也能跟200连得,我还以为只能跟300连

网友C:
是的,要通过OPC通讯的

楼主:
图片
点击属性
感觉是在这里设置,但不知A-current_2 属性中:字节偏移量设为多少?

楼主:
通过Profibus线连接的

网友D:
告诉你个通用的步骤:
1.给200编程的时候千万别偷懒,定义好符号表(这个非常重要)。
2.在PCACCESS里面直接导入符号表,并点击保存(不保存别想在WINCC中看到)。
3.在WINCC里面加上OPC通道(必须加),然后在里面可以直接把PCACCESS里面的所有符号表都直接导入。
注意:千万别像你的截图里面的用法,这个我也不会。我上面的用法做过600高炉的本体监控,一个226通过以太网连接了136个变量(模拟量)。符号表中的变量可以直接用中文,所有的路径都用英文字母,别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