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6):
我读完了,然后,有窗口显示
                  “参数和软元件内存被同时读出了。如果参数的范围和读出前的不一样,请 重新读取软元件内容。”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
这是在GX-Developer 下读PLC时,你选择了除之外程序、还有设置等选项;
选取定后读出时把这些内容也读出来;

网友B:
你可以选择只读取程序,参数和软元件内存不读出来。
读程序时,应该有三个选项,第一个勾上,后面两个可以不勾,就不会出先你说的情况。

网友C:
没有关系的,只是说读时的寄存器中的数据,与程序无关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最近忙着看程序,都忘了上来,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