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6):
你们说下,那个就是把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是利用电子的转换成频率的就行了吧,还有我在200上,知道程序怎么编的,但是在300上,我就不知道怎么编了,发现跟200的高速计数器,不怎么一样用的

网友A:
那传感器出来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温度
应该是模拟量,一般是用温度变送器的

网友B:
你是说转换成加热的信号吧,要用PWM脉冲指令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
应该是模拟量,一般是用温度变送器的

如果是电压信号,可以用电压/频率转换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