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6):
那个编码器可以增计数,又可以减计数,是怎么弄得,我知道在200中有个模式6,是个带有增 减计数的双向计数器,但我不知道的是,那个编码器是要怎么弄,是不是反转了。就是减的,那个A相 B相 Z相,是不是A相 超前B相45度就是增计数

网友A:
理解基本正确。 --是A相 超前B相90度-
如有实物, 多多动手即可。

网友B:
可以用A/B相的相位差决定增减计数

网友C:
有AB相的,就可以,看是谁超前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解基本正确。 --是A相 超前B相90度-
 如有实物, 多多动手即可。
高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