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6):
在下现在在学习PLC想请教各位师傅们给讲一讲FX-2N系列的高级指令应用技巧

网友A:
这个你首先的理解每一条指令的作用、用法,至于技巧觉得就靠多用

网友B:
熟能生巧吧,应用指令先熟悉下,到用时在结合实际的,那样就很容易掌握
有的应用指令可能一直都用不上

网友C:
这可不是课堂,你要把遇到的具体的问题拿来讨论的

网友D:
先拿一条简单的指令做做试验,然后理解其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