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TD回原点故障

楼主(2009-06-06):
现有一台FANUC0TD系统的车床,Z轴回原点时不准,关一次电源再回原点伺服电机有时少转一圈,有时不少转这一圈,不关电源则没有什么问题,检查编码器5V电压为4.927V,正常,把伺服电机与丝杆脱开后转180,故障依旧,原点开关也换过新的,没有解决,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忘了说一下,这个故障已经一个多月了,近来又出现Z轴尺寸不准的情况,误差也有0.8~0.9,估计是与前面的问题相关的.先谢过了.

网友A:
查一下参数,看可不可以修改的

楼主:
已经修改过Z轴参考计数器容量,还是无效.

楼主:
回原点问题解决了,参数问题,操作工修改了.
误差原因没有找到,正在查找,这里感谢hebin120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