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6):
我在单位接电机时忽然想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不太会算,只是知道会升高,但是具体电路如何走向不太清楚,麻烦各位知道的师傅能给具体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单相运行,当然电流升高

网友B:
找本电路基础看看里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C:
有两相是380 一相是220 ,电压不平衡,不但那两相电压增高,接地一相会更高,这种毛病最让人头痛的是一般电机还会继续工作,如果电机保护不灵敏的话,电机会一直热到绝缘击穿,但有经验的老维修工会从电机动作的快慢及运行的噪音判断出问题的存在。

网友D:
是三角连接的吧,如果是星形,早烧电机了。

网友E:
这个问题楼主应该可以在电工基础里找到答案的

网友F:
用电能转化为磁能来解释

网友G:
呵呵,同意以上几位的看法,电压高电流小,电压低电流肯定会加大,就好像负载加大了了,还是用心多学习一下啊

网友H:
三相四线制,要是三相制的不影响

网友I:
电压不平衡,零线上电流不为零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楼主应该可以在电工基础里找到答案的
能不能给大家分析下?

我的观点是一相短路,短路电流很大是肯定的,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另外的两相的电流也一定升高。

网友K:
嗯?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请你解答一下哦 ~~不懂

网友L:
没烧电机?

网友M(2009-07-31):
一相对地短路 难道不会跳空开吗?
  电流肯定大呀 缺相运行 时间一长电机绕著就会烧坏

网友N(2009-09-09):
一相短路+?缺相运行=
一相对地短路是会跳开关或其它保护装置同时电机99%烧损;
而缺相运行只是没有一相供电一般可以运行两三个钟不过其它两相电流会增大

网友O:
3相电机的转动是靠旋转磁场来旋转的,你想一下要是3相电少了一相就造成旋转磁场强度的不一样,电机又要运转就强行的给它一个磁场但这磁场根本就与其他2个磁场的强度不一样,这样就会造成电机的电流过大。电机发热就烧毁。

网友P:
等于缺相。

网友Q(2016-04-09):
回复 网友J:
这个能用Kcl解释吗?

网友R:
三相不平衡肯定电流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