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6):
工作中曾遇到一台日本人仿制的小型SMT实装机,该机在水平面有一移栽头可以在x轴和y轴移动,分别由x轴和y轴伺服电机控制,当移到所需的位置时移栽头会停住,放下所要放置的电子元器件。该放置位置是在“手动状态”时,由一类似游戏机操作手柄的方向键控制,将移栽头“手动”移到所需位置并保存下来的。下次“自动运行”时,移载头运行到先前保存的位置后就会停住了。现在本人不明白的是,将该位置是如何(x\y轴的电机旋转圈数)保存下来的,伺服电机内有编码器,可是怎么将其数据读出并保存,以便“自动运行时”电机运动到原位置时就停止呢。

网友A:
打比喻:和先在 word或excel 写一些内容(位置时移栽头会停住), 保存( “手动状态” 将移栽头“手动”移到所需位置并保存下来的。),关闭文件,再打开刚才的文件(下次“自动运行”时),不就看到刚才写的内容了吗?!
虽然没有很好对应,但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还可以保存很多个文件(多种自动运行方式)。

楼主:
可是该设备并没有和什么高档的上位机相连接呢,唯一和它相连的就只有一个控制小盒,没有拆过不知道该盒子里有什么,会不会有单片机之类的东东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机器人通常有这样的功能,手动移动一些路径和位置,然后在自动时可以自动按手动时的方法运行
这样的功能通常叫示教功能
PLC中有的功能强点的定位模块也有这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该设备并没有和什么高档的上位机相连接呢,唯一和它相连的就只有一个控制小盒,没有拆过不知道该盒子里有什么,会不会有单片机之类的东东就不知道了。
上面说的是打个比方,  不是说一定要有上位机。
控制小盒里边可能有CPU,相当于电脑了。

网友B:
关键部分多数就是在那控制小盒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拆开那里面看看才好

网友A:
拆开了可能也看不出什么。 让一个外行看PLC, 不就一个方块吗,有啥啊?
 稍为内行的也只能看出器件型号, 功能/如何控制还是不知道。

网友C:
盒子里没啥,就是开关,开关XY的信号开关,核心在后边。
慢慢想

楼主: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认为是有单片机在里面呢,但是没有得到证实。其实这个问题是当年学校刚刚毕业时在一家工厂遇到的,后来由于待遇等问题,在这家工厂只待了半年就辞职了。学校当时学plc学的都是基本的理论和简单的编程,没有学到这一块知识呢。以后从事的工作是设备维护,和PLC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少,所以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在工作中也有问过一些其他学校(包括名牌重点大学)的同事,可能也是由于没有从事PLC编程技术这个行业的原因,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模棱两可的。不过现在个人认为盒子里用单片机的可能性可能比较小,因为现在PLC 发展的比较快,什么功能模块都有,很有可能当时的设计人员就是利用了一特殊模块,将编码器的数码读出并保存,已供“自动运行时”使用。但这也是和那些曾经一起和我聊过这方面技术的同事说的一样,只是一种大概的推测而已,具体现在的PLC是不是有这种功能?如果有,那又是通过什么指令实现的?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D:
用的是PLC编程里面的示教功能,就是把当前地址放入定位指令的地址里面

网友E:
我听我一同学说,他门工厂的机械手,你教他写个字,然后保存这状态,这机械手就能自己写这个字了,不知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