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09-06-06):
今天让朋友让我去钢卷尺一个小厂 生产钢卷尺的机器是一个以步进电机为计量卷尺长度的机器。驱动器是AC220输入 UVW三相输出 还有几个信号线 步进电机后轴上有个编码器。长度设定是一个拨码开关 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脉冲发生器。由于接线没有任何标记 布线非常杂乱。是莫个人设计的 说明书也没有。机器经常出现故障很是头痛。想用PLC加HMI来改进,本人不懂步进电机 想请教大家。原来是怎么通过步进电机来设定长度的 ?假如用PLC控制 是怎样控制步进电机?再加一个编码器做测长轮到PLC当脉冲比较长度到时 步进电机停止?PLC直接控制步进电机?怎么能到设定长度时停止呢?请教大家

网友A:
这样的控制用的PLC就能控制了
PLC选择晶体管型号的,用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控制,这些指令中的参数设置成变量的,在触摸屏中可以设置、修改
加编码器是为了控制更好,用编码器检测到的信号到PLC高速计数,算定位时实际的位置,实际位置和需要的位置相等时停止运行

网友B:
觉得楼主最好还是先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然后结合看相关的资料进行实际操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觉得楼主最好还是先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然后结合看相关的资料进行实际操作。

我花了1000元买了一个晶体管输出的PLC和一套三菱伺服器和伺服马达学习 。只有动手实践才有实际意义谢谢大家

网友C:
用台湾永宏PLC一台主机搞定你上面说的程序,主机上带有高速输入120K和高速输出120K,不需要任何模块就可以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