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6):
许多人都有用大变频器带小的变频电机的使用案例,在很多场合下这种应用并没有什么,相信很多人会把变频器内的电机参数设置与变频电机相对应,这种应用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把这个电机参数设置匹配,可知道是什么情况吗?结果就是电机的转速不稳,这一点很多人可能因为没有测速设备而将其忽略了,但事实上的确如此,我将此应用在数据车床的主轴上时,因为有编码器的存在,可以直接看到速度,因此,在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变的前提下,速度不匹配时,速度误差可达上下20转/分钟,这个对车床主轴来讲,是相当致命的,因此,各位在应用变频器时,应注意此细节.

网友A:
矢量变频器做个电机的辨识就OK了。

网友B:
电机模型要在变频器中建立。怎么建立?许多工程型(应该说所见到的工程型的变频器)都具备电机数学模型建立的功能。有这个功能,电机的数学模型建的准确,控制得好,否则控制的不好。

所谓好和不好怎么解释呢?举例,如果一个4极的异步电机,建立的电机数学模型是2极的,那额定转速就不对了,尽管50Hz的时候,电机的转速按照实际的电机极数运行,但是,工作起来就不会运行平稳。再有,异步电机的磁化电流如果设置的不正确,也会影响电机的数学模型;还有,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额定转速、额定功率因数,等等,都会直接影响电机的数学模型的建立。尤其是额定转速和额定功率因数,不要忽略了他们的重要性。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有见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