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谢谢

楼主(2009-06-06):
PLC接伺服驱动器,再接伺服电机。PLC用脉冲+方向信号输入伺服驱动器,请问怎么让PLC发出脉冲啊,是编程实现还是直接在硬件中设置。如果是编程实现,请问怎么编啊,求高手写出最重要的一两句程序就可以了,型号S7-200,急求,谢谢

网友A:
让PLC发脉冲,是要通过编程实现的,看下你用的PLC的编程手册,里面会找到这样的指令的

网友B:
呵呵;
PLC晶体管输出的有专用的定位指令;

网友C:
200的编程软件里面有向导,看着帮助多试试吧。

网友D:
不同厂家的PLC都有自己的高速脉冲输出指令,要告诉我们你用的是什么PLC才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同厂家的PLC都有自己的高速脉冲输出指令,要告诉我们你用的是什么PLC才行啊!!!
呵呵,楼主已经写了是s7-200的

网友F:
是编程实现的,200有发脉冲的向导的,一步一步按提示就可以了

网友C:
想起来一件事,有些私服驱动器(比如山洋)接收的脉冲必须是OC门的,那就要对200的信号做个改造。我们是用光耦、三极管做的,估计是电压等级的问题,山洋里面是5V的电路,西门子输出的24V(晶体管型)。

网友G:
不同的PLC发脉冲的指令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用永宏的我就知道用140指令,而且他一个主机最多可以控制4台伺服,台湾产的,质量很稳定,有需要可以联系我的QQ。我们可以技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