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多速控制

楼主(2009-06-07):
请问大家三菱变频器的数字输入端口RM,RH,RL的频率在0——100HZ内可以无条件输入吗?

网友A:
呵呵;
用这三个输入只能组合出8段速度;
每速可以在0~最高频率间任意设定;

网友B:
这只是三个控制端而已,具体的频率要在参数中设置。

网友C:
但要看你的电机是不是变频电机,工频电机要设置频率上限为50HZ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一下比如:RH为15HZ  RM为25  RL为35   当RA,RH组合时为50  RH,RL一起组合输出75HZ, RH ,RL,RM组合输出100HZ可以不。我做课题设计,现在还没怎么学变频器,我们的课题设计名字叫:PLC控制变频器调速。
  希望大家有经验的给予帮助

网友D:
应该可以。

网友E:
每段速可以自由设定的,但运行时不可以改的

网友B:
一共可以组合成8种速度,并且这8种速度可以任意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