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7):
我用的是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55KW,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当软启动的时候,从变频50HZ向工频切换的时候,变频器上边的工频继电器在不停的闪烁,导致外边接的接触器也不停的断开闭合!不知道时什么原因引起的。电磁转换时间已经设的最大2S,工频和变频相序也一致,都是正转(由于是潜水泵不能看到正反转,不过根据观察应该时正转)。反转的情况我们也试过,还是这种情况。另外空载的时候一切正常,当加上负载的时候就出现这种现象。我们怀疑是干扰问题,还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了个阻容吸收器,结果效果并不明显,只是偶尔一次能正常工作!实在时另小弟郁闷之极!不知道哪位高人见过这种情况?给指点下!

网友A:
转换为工频时候的电流是否过大

网友B:
我也怀疑是干扰。解决方法应该简单,试试给你说的“工频继电器”加上自保(接触器加自保也行),这样就不会振荡了。

楼主:
回复顶楼:工频时电流不是很大,观察过。因为达到50HZ后,变频继电器断开,然后有1.5S时间变频继电器吸和,这时电机并没有完全停下来,所以切换时电流不大。

楼主:
回复1楼:我这个是爱默生供水专用的,切换到工频时也是靠变频器板上带的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工频接触器的。外边如果加自保持就不合适了。现在的问题是不带负载正常,带上负载就不行了!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再加个时间继电器来接触这个自保。

网友C:
是不是压力控制不稳啊,就是压力一下就超过了

楼主:
回复6楼:这时候已经给压力没有关系了。不受压力的控制

楼主:
自己顶起来!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我的电机是45KW的潜水泵,主回路的的线缆是25的线,会不会是线缆太细,容量不够引起的?

网友B:
电缆应该问题不大,你感觉电缆热吗?如果不太热,就没问题。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确实线径细的问题

网友D:
我也不知道,顶起来,希望有高手看到顺便帮我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