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7):
第一:220V如果把漏电开关装在短路器前面会经常引起漏电开关跳闸吗?为什么

第二:电流负感器的电流比是怎么样来算的?

网友A:
如果线路漏电就会跳闸,互感器电流比是固定的不用算

网友B:
呵呵,线路不会绝缘破损了吧,导致泄漏电流加大,你还是检查一下吧

网友C:
漏电开关应该有断路器的功能吧?

网友D:
漏电开关装在短(应该是"断"吧)路器前面....这个没必要,浪费了,如果跳闸,说明负载有问题,应仔细检查,(当然,首先要排除开关本身的问题)

网友E:
它们两个起到的作用不一样
漏电开关:当线路有漏电的时候会跳闸(电流会很小)断开线路
断路器:线路过流时会跳闸(电流会很大)
用漏电开关就不用断路器了
电流互感器是变压器的一种只是它的一次回路是一圈或两圈二次回路会很多变比一般是150比5等等150是指实际用电线路的电流5是测量回路的电流这样是用小电流来放映大电流的情况

网友F:
六楼说得很清楚了自己多学学基础的东西

网友G:
什么是短路器?如果漏电,一定会跳闸的

网友C:
6说的是很清楚,但不一定是对的。
我认为漏电开关是带断路器功能的,就是6楼说的漏电+短路保护(断路器)。
电流互感器是变压器的一种?第一次听到,胡说九道(胡说八道已经不能表达偶的心情了^_^)。

网友A:
其实有些漏电开关就是在断路器上加了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而已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绝大部分的漏电开关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H: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不需要算,50:5.75:5,100:5,150:5,200:5,等等,是有规定的,就是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的比值

网友I:
继续潜水.......

网友J:
先把字写对了啊

网友K:
yi
引用 网友C:
6说的是很清楚,但不一定是对的。
我认为漏电开关是带断路器功能的,就是6楼说的漏电+短路保护(断路器)。
电流互感器是变压器的一种?第一次听到,胡说九道(胡说八道已经不能表达偶的心情了^_^)。
互感器不是变压器原理吗?铜排或线是初级!???????

网友L: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与二次侧负荷无关,二次侧电流规定为5A或1A,
变比=I1/I2=N2/N1    与匝数成反比

网友M:
楼主为什么不按常规,要把漏电开关装在断路器前面呢?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规定的,改变它的一次匝数变比随之改变。

网友C:
互感器怎么会是变压器啊!明明是个变流器,可以等效成恒流源。

网友N: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确实都是特殊的变压器啊,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