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7):
我有一正品力特ZK039 转换线,用三菱和欧姆龙PLc传程序正常,但用在F940GOt上老说错误,触屏上已经显示正在通讯了,请各位路过的大虾帮想想办法,

网友A:
在F940上进入系统菜单,点传送,再在电脑软件上点上接收或传送试一下;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线质量问题
有的转换电缆就是在用PLC时可以,连接触摸屏确连接不上
还是买前试下,选个都能连接的

网友C:
如果显示通讯正常了,是不是驱动或字体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回复.我再试试看.用XP系统串口线就可以,我换电脑后(VISTA)用USB转串口就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转换线绝对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