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驱动

楼主(2009-06-07):
欲出售交流伺服驱动全套生产技术
有意者请邮件754412@qq.com详谈

网友A:
一些参数  请确定后在和我联系 谢谢

输出功率(KW) 0.4~0.8 1.0~1.5                         1.6~2.3
电机额定转矩(Nm) 2~4 4~10                         10~15
输入电源 单相或三相 AC220V –15~+10%  50/60Hz 三相 AC220V
-15~+10%  50/60Hz
使用
环境 温度 工作:0~55°C   存贮:-20°C ~80°C
湿度  小于90%(无结露)
振动 小于0.5g(4.9m/S2),10~60Hz(非连续运行)
控制方式 ①位置控制 ②速度控制 ③速度试运行 ④JOG运行

再生制动 内置
控制特性 速度频率响应: <400Hz
速度波动率: <±0.03(负载0~100%);<±0.02(电源-15~+10%)(数值对应于额定速度)
调  速  比: 1:5000
脉冲频率: ≤500kHz
控制输入 ① 伺服使能 ②报警清除 ③偏差计数器清零 ④指令脉冲禁止
控制输出 ①伺服准备好输出 ②伺服报警输出 ③定位完成输出
位置控制 输入方式 ①脉冲+符号 ②CCW脉冲/CW脉冲
电子齿轮比 1~32767
反馈脉冲 10000脉冲/转
加减速功能 参数设置加减速时间6~1600mS  (0r/min←→1000r/min)
监视功能 转速、指令脉冲积累、位置偏差、电机转矩、电机电流、运行状态等
保护功能 超速、主电源过压,欠压、过流、过载、制动异常、编码器异常、位置超差等
显示、操作 6位LED数码管、4个按键
适用负载惯量 小于电机惯量的5倍
重量 2.5Kg

网友B:
CPU和控制算法也是自己开放的不?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