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程序 并行分支汇合

楼主(2009-06-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图
并行分支汇合,当S23、S25和X004导通后才能进入S26
在用编程软件编程时,S23、S25不能串联
象图片中右下脚编程序对不对

网友A:
没看到S24成立的条件
这程序中S23、S25不能同时成立
用SFC编程好实现些

网友B:
好像是不行的
你可以S23输出一个接通S25,S25输出的和X4接通S26

网友C:
楼主用的是GX编程吗?应当是这种形式,那就表示是串联。
用FXGP编程,可以得到如接点串联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GX编程吗?应当是这种形式,那就表示是串联。
用FXGP编程,可以得到如接点串联的形式。
使用GX编程软件。
这款软件和老版本编程不太一样,所以不明白功能是不是一样,
就是S26必须在S23、S25和X4满足条件后才能运行。

网友D:
站在旁边学习,呵呵,

网友E:
你用FXGPWIN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