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截面积的问题

楼主(2009-06-07):
家用普通塑料电线单芯连外绝缘层直径约8mm,我计算为10平方毫米,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交流一下

网友A:
这样的算法是不行的,你不能把绝缘层也算进去

网友B:
量铜线直径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C:
单根导线直径1.13的截面积1平方毫米
单根导线直径1.37的截面积1.5平方毫米
单根导线直径1.76的截面积2.5平方毫米
单根导线直径2.24的截面积4平方毫米
单根导线直径2.73的截面积6平方毫米

网友D:
不应该算绝缘层

网友E:
大家说的对啊,测导线截面不能把绝缘层算进去啊,关键时可以用卡尺

网友F:
量一下铜线啊,再算

网友G:
怎么能把绝缘也算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