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手机电池保护板问题

楼主(2009-06-07):
请问:IC DW01+和MOS管FS8205A的管脚如何算起?也就是说,那个士1脚?那个是2脚?....
我不懂就问,请别见笑。

网友A:
从集成块印刷面圆点自左往右数起,或者是从集成块缺口处自左往右数起,依次是1、2、3、……

网友B:
两个电路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