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7):
我刚接触自动化仪表,问的问题可能比较低级,希望能从这里学到东西。一些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涡街流量计,有4~20mA的信号输出,接到工控机上,能显示出现场压力、温度、流量。我想问,4~20mA的信号接到工控机的一个什么样的板子上,工控机怎么就能显示出温度、压力、流量呢,需要装软件吗,还有想学这方面的知识应该看哪些书。

网友A:
你看的是直接接到工控机上的吗?还是接到PLC上了
如果直接接到工控机上了,那一定是有个模数转换的板子,应当要有组态软件的

网友B:
呵呵;需要AD转换;需要相应的硬件;

网友C:
用这么多呀,我看你还是先用PLC的模拟量输入采集信号后,用工控机来采集PLC的数据,因为PLC的稳定性比工控机要好点

网友D:
需要增加相应的硬件啊

网友E:
4到20mA只是一个采集相关的信号通过数模转换显示即为相应的测量数据。

网友F:
接到AD转换板上,计算机需要安装硬件驱动软件以及相应的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