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6-07):
我到一个工厂处理电气故障,故障处理了,却发现了一个新的故障。那就是有一个车间的总开在不合闸时,用电笔测三相都有电。当合上这个车间的总开后(车间内其他开关有的是开着的),再用电笔量,发现有一相没电了,而且是全厂所有这一相都测不出电,可所有电器运转正常。望大家在这里讨论讨论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没有用万用表量一下呀

网友B:
你用电笔测量的是零线吧?所以不亮!

网友C:
是哪一种供电系统,中性点接地了吗?可按2楼的方法检查一下。

网友D:
查总开前有无保险或虚接的地方(合上总开后无电的一相),一般是前面开路或电阻过大,合上之前测的是感应电

网友E:
你也没说量的是上口还是下口啊

网友F:
莫名其妙

楼主:
看来没有一个说到点上啊,我虽然不知原因,可我知道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我说过,虽然有一相用电笔测不出电,可电器运行正常,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线电压平衡。我期望高手来解答啊。

网友G:
你用的是数字测电笔吧

网友H:
??????????????你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I:
你说情况原因可能有二:一、可能是总开有一相分断不彻底造成的,可在总开开断的情况下,用表一侧接上口一相,另一侧接下口一相,分别测电压。二、可能是总开三相火线中有零线接入,而真正的火线并未切断,所以三相都是一相火线感应出的电,合上后,零线平衡,无电压。

网友I:
仅供参考!

楼主:
本人因为没有时间去查,而没有得出结论。我估计是这个车间有一相接地而造成的。

网友J:
工厂电工 ,不能使用电笔

网友K:
严重接地

网友E:
好好学习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电但就是用电笔量不出来?

楼主:
15楼的同行,能不能说明故障原理吗?先谢了